dell vosteo 3560 大短

楼主(2017-02-15):
PQ101 上一个烧一个 没法了

网友:
那后面有短路呀

网友:
大短都是捡钱来着

网友:
烧鸡大法伺候

网友A:
上的是p沟道的管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的是p沟道的管子吗

原型号 上了 直接烧掉

网友:
我都测量了 没短路的  现在迷糊了

网友:
这个 烧鸡直接烧公共点
别烧保护隔离 兄弟。。。

网友:
换了不要急着上电,查下周围相关电路正常不

网友:
应该后级有短路吧,充电电路那块也查下。

网友:
楼主 送钱来啊  大短我们都喜欢~~~~~除了铁乌龟

网友:
我是新手中的新手 在看月饼大书

网友:
在炕上看书呢

网友:
没找到源头

网友:
我上次修到一台联想的,大漏电,后来发现一个电容变色,换个一样一样大小,就开机亮屏,几个月了,没有返修。多观察一下

网友:
后面有短路吧!!

网友:
负载还有问题吧

网友:
烧机发 好修

网友:
最好的修得到一种

网友:
值得学习,不错不错。
迅维我的家
你是灌水 的
详情

网友:
看看相关电路撒

网友:
大短还是好修的,主要细心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隔离管嘛,是个P管要换P管,后极有短路,短路搞定了再换
迅维我的家
我测量了 都没短路的
详情

网友:
是不是 后面短路

网友:
量一下 VIN

网友:
直接拉过来

网友:
上个烧个的肯定还是有小地方不正常,就是难查了

网友:
先修短路的地方

网友:
楼主最后修好了吗?
迅维我的家
没修好呢 正在查
详情

网友:
没找到短路具体位置吧

网友:
· pq101 101 滹·

网友:
变压器灯的灭了 大短 图纸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1925475

网友:
怎么发的看不到

网友:
学习了 新手学习
迅维我的家
你学习啥呀 灌水呢
详情

网友:
V360 铁壳壳坏的多啊

网友:
把后级短开看下会不会烧

网友:
修不好就换主板吧

网友:
烧烧就是烧

网友:
修好就好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