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一体机C305开机黑屏有声音

楼主(2017-02-15):
这个主板我加焊了显卡,刷过BIOS,换过整屏,换了高压板,有开机的声音,机器能开机,但就是黑屏,一点反应没有,不是灰屏。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有没有修过类似问题的大神。

网友:
是显卡还是显卡供电问题呢

网友A:
显卡的问题  我这台就是  刚开始以为南桥问题  换了还是一样   最后换显卡搞定的

网友:
楼主搞好了嘛,是换显卡好的嘛?

网友:
这个一体机,大多是南桥有问题,像楼主这样的故障也遇到过,是加焊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的问题  我这台就是  刚开始以为南桥问题  换了还是一样   最后换显卡搞定的

和我这台故障一样?

网友:
看看是不是暗屏  高压板问题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北桥也可能出现这问题

网友:
没查背光开启信号有没有吗

网友:
屏线没换过吧?

网友:
屏上隐约能看到画面吗?还是单纯的背光问题  ?

网友:
查过背光正常嘛

网友:
先查显卡  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AMD的北桥问题大,还有开关板和驱动板的mcu

网友:
用手电照照屏幕,如果能看见桌面文字,说明就是背光的问题,如果什么都没有,那就是别的,可能是排线,可能是显卡,也有可能是屏自身等等。

网友:
显卡到屏自己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