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flex14 bios

楼主(2017-02-15):
版号是da0st6mb6f0 rev f 显卡是n15v-gm-s-a2 确定是bios问题 刷了好几个0.6a左右 内存总线波形闪一次就没了都不亮 要么加电掉电。 确定是bios问题。
显卡
掉电

网友:
IdeaPad Flex14 Flex15四代8ACNxxWW通用。论坛应该有的

网友:
按照版号在论坛找下 下载测试

网友:
刷多个都不行后为什么不先加焊一下显卡再刷呢

网友:
显卡型号对不上,论坛的很多是n1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