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微信B75MA-P33 无CPU电压

楼主(2017-02-15):
检测内存电压 桥电压,PCH1.8V,1.0V都正常 唯独没有CPU电压,用风枪吹了吹IO芯片CPU电压就出来了,一会又不行了  在用热风枪吹下又行 这什么问题 IO型号F71878AD

网友:
把IO周围的排阻换了试试

网友:
排阻好多呢怎么换呀

网友:
排阻好多呢怎么换呀::::822呀

网友:
没有CPU供电的时候,查到底缺了什么条件。

网友:
你是怎么查到无CPU电压是I/O引起的?

网友:
cpu无电压跟IO有关系吗,是电源管理芯片虚汗吧

网友:
吹下IO就好了  换个IO试试 估计IO芯片不良

网友:
先换个io  不行的话 查cpu芯片引脚 哪个跟io芯片有关系的

网友:
更换是最好的验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