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286 机器不加电什么问题

楼主(2017-02-15):
苹果 A1286 机器不加电什么问题 机器故障表现 为那个电源口灯也不亮
苹果

网友:
D待机都不正常 慢慢查吧

网友:
先查一下3.42的电压有没有吧 你啥都没说谁能帮到你。

网友(2018-06-03):
我的也是同样的故障,但是把电池拆掉,直接插电原的话,机子就自己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