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无指纹故障维修

楼主(2017-02-15):
iPhone6无指纹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手机使用时突然指纹键发热就不能用了。

  维修过程:

  拿到机器后怀疑是指纹键电路的问题,和供电管无关!问题是从主电源出来,到供电管的3V供电没有,换了供电管旁边的电容,还是没有供电;于是拆掉主电源,测量阻值,阻值正常,换了新的主电源还是没有3V供电,结果又拆掉主电源,从供电管旁边的电容飞线出来测量直通主电源的通路,结果是通的。

  索性不管它通不通,直接从主电源底下飞线到背面的三颗电容上,装好主电源,结果,3V供电有了,供电管转换1.8V也有了!

  这时候开机看指纹还是不行,还是灰色的。鉴于之前顾客的描述,指纹键电路肯定也有问题,于是直接拆掉指纹键,指纹键发热的话,肯定是指纹键底下的4个电容有问题,全部换掉!

iPhone6 无指纹维修 图1

iPhone6 无指纹维修 图2

iPhone6 无指纹维修 图3

  装好指纹键,装机测试OK,指纹正常了,维修结束。

iPhone6 无指纹维修 图4

  相关阅读:

  iPhone6手机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系列进水不开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656-1-1.html

  iPhone6系列阴阳屏维修专题贴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1036833.html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网友:
师傅,好技术,看了很有所获

网友:
这技术,开盖啦,高难度啊!楼主怎么复原的?盖世焊上的奥!

网友:
指纹按键上的电容怎么焊啊? 大师  风枪多少度? 还是使用烙铁?

网友:
里面白色杂物是胶吗?

网友:
这招厉害,手工要求很细才能修好

网友A:
如果是线断了 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线断了 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

线断了可以飞线,但是要显微镜,手工也要好才行!

网友:
手工要求很细才能修好

网友:
这个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
这个一般人可搞不了

网友:
请问焊接指纹按键上的电容温度多少  ?

网友:
大神啊 小白路过

网友:
这个是转帖的吧

网友:
按键电路也能修太牛了

网友:
高手 一般就放弃。。。

网友:
手工技术太好了,指纹电路都能修

网友:
好技术,看了很有所获

网友:
指纹键开盖,这技术难呀,弄不好排线会断

网友:
膜拜下大神

网友(2017-06-29):
遇到发热的来试试。

网友:
有技术含量啊,6SP前两天有个指纹坏了都没有修好

网友:
楼主好技术,这都可以666.学习了 楼主牛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