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jw8cmb8e1 不认电池?

楼主(2017-02-15):
dajw8cmb8e1 不认电池? 电池已换过全新,也显示检测不到电池
电池

网友:
先查充电电路吧 或者先换充电芯片吧。

网友:
电池接口查时钟,数据信号。

网友:
换充电芯片看看

网友:
我 修过几台机器 换了充电芯片 就好了

网友:
这下相关的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
EC到电池之间电路看看

网友:
充电芯片 bios ec都是排查对象

网友:
重点查电池与EC的通讯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