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LS19C150 已刷MCU 大神看看还能不能修...........

楼主(2017-02-15):
(图片)

网友A:
通用板点屏看看,先区分故障位置。

网友B:
这个故障,应该是先测驱动板和逻辑板的电压,而不是先刷程序

网友C:
指示灯亮,屏线插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指示灯亮,屏线插好了?

屏线插了N 遍了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用板点屏看看,先区分故障位置。

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多点  拍了个板 主芯片不一样  无语了........

网友:
你要先测试一下,看是屏问题还是板的问题,,,

网友:
按键正常吗 ?比如开关机

网友:
像是屏坏了,测屏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故障,应该是先测驱动板和逻辑板的电压,而不是先刷程序

LED 灯管  常亮  驱动板上接近显示器接口 有一个C级接地 一个B级接地响的管子  不知道有什么 用  没敢乱动了

网友D:
灰屏麽??加焊一下主芯片

网友:
白屏是不是一般都不好搞的?

网友:
典型逻辑板故障。测测其参考电压,摸摸哪个元件发热严重。

网友E:
通用班先点一下 确定驱动板问题在定

网友:
不像是驱动板问题  屏上有问题吧

网友:
换板试下吧,也可能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B:
测下驱动板给屏的5V供电,三星的机器,很可能是驱动板给屏的5V供电有问题

网友:
测屏各电压正常不

网友:
正常 就是那个6脚的  有5个脚都 是5V 只有一个脚 是1.7V    对比了正常的屏 灯管亮应该灭  这个灯管常亮  搞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灰屏麽??加焊一下主芯片

加了一个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通用班先点一下 确定驱动板问题在定

在这个板   XXX  宝上面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下驱动板给屏的5V供电,三星的机器,很可能是驱动板给屏的5V供电有问题

屏供电正常

网友:
三星的屏 坏的也多

网友:
没修了   扔一边去了  有时间 在看看吧

网友:
套一个好的屏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吧,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就是屏的问题了,驱动板的几率大些。换通用驱动板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