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00笔记本拆机

楼主(2017-02-15):
一、联想Z500笔记本拆机是从后壳开始,起背部采用普通十字螺丝固定,使用普通十字螺丝刀,首先可以拆卸掉背面上下共5颗螺丝,如下图所示:

二、另外在联想Z500笔记本后壳的四个坐垫中还藏有4颗固定螺丝,我们需借助小针,先翘出四个坐垫,然后再使用十字螺丝刀拆卸这四个隐藏的固定螺丝,如下图所示:
隐藏的四颗坐垫螺丝拆解

三、对于大多数笔记本而言,拆卸完后壳固定螺丝后,基本就可以打开后壳,看到内部结构了。不过联想Z500笔记本拆机并没有这么简单,拆卸完背面固定螺丝后,后壳依然被牢牢固定住。

四、大家很难想像的是,联想Z500笔记本还需要拆卸键盘与光驱,否则是无法拆卸后盖的,联想Z500笔记本键盘拆卸相对比较简单,只需要借助很薄的拨片或者手指,在键盘左上角的缝隙中慢慢撬开,之后键盘就可以慢慢拆卸下来了,如下图所示:

联想Z500笔记本键盘拆解

五、在拆卸键盘时需要特别注意,不要用力太大,因为联想Z500笔记本与内部有排线连接,因此拆卸键盘一定不要暴力,要慢慢来,并且由于内部有排线,拆卸的时候,可以慢慢打开键盘,然后将排线断开即可,如下图所示:

联想Z500笔记本键盘拆卸注意事项

六、联想Z500笔记本键盘内部还有6颗固定螺丝,要拆机必须先拆卸掉这6颗螺丝,其中右侧的3颗为光驱固定螺丝,拆卸之后,才可以讲光驱取下,如下图所示:

联想Z500笔记本键盘内部螺丝拆解

七、拆卸完键盘内部的6颗螺丝之后,光驱就可以轻松的抽出拆卸下来了,如下图所示:

联想Z500笔记本光驱拆解

八、有点无语的是,讲光驱拆卸下来后,光驱挡住的外部还有3颗固定螺丝,这3颗螺丝也是需要拆卸下来的,如下图所示:

联想Z500笔记本光驱位螺丝拆卸

九、通过以上步骤我们已经拆卸下了后盖9颗螺丝+键盘内部6颗+光驱位3颗,总共需要拆卸18颗螺丝,拆卸完这些螺丝后,我们就可以将后壳拆卸下来了,后壳除了螺丝还采用卡扣设计,因此拆卸到这里,我们还需要用指甲或者拨片在背面的缝隙中,慢慢撬开即可,这步骤已经很轻松了,如下图所示:

底部后可终于可以拆卸下来了

十、联想Z500笔记本后壳拆卸下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笔记本内部结构了,包括CPU、内存、硬盘等硬件可以直接看的到,下图为联想Z500笔记本拆机内部结构示意图。

联想Z500笔记本拆机内部结构示意图

十一、下图为联想Z500笔记本内部硬盘位置特写,此次拆机主要是为了更换硬盘,硬盘上还有几颗固定螺丝,拆卸后,就可以轻松取出硬盘了,如下图所示:

硬盘可更拆卸更换

十二、另外联想Z500笔记本的处理器、内存条也可以直接看到,如果需要给CPU清理灰尘或者更换内存或者添加双内存条的话,也十分方便,如下图所示:

内存与处理器特写

另外,联想Z500笔记本采用了不可拆卸电池设计,拆掉后盖后,我们可以在机身内部找到电池,如下图所示:

内部电池特写

联想Z500笔记本拆机教程到此就结束了,总的来说,这款联想笔记本拆机难度非常大。

网友:
这个一般都会把

网友A:
虽然说大家都会拆机,但是这是拆机乐园,发一些拆机的教程给大家,大神就请飘过吧

网友:
还行,比IBM好拆

网友:
ThinkPad 老款螺丝特别多,安装也比较复杂,真心不好拆

网友B:
还没有拆过这种笔记本,收藏已备用,三放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拆过这种笔记本,收藏已备用,三放楼主!

这种笔记本电脑拆机还是比较简单的呢,和普通笔记本一样拆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说大家都会拆机,但是这是拆机乐园,发一些拆机的教程给大家,大神就请飘过吧

在那看到胡转发的

网友:
这个拆的时候是有点麻烦。。可是我每次拆自己的笔记本都会多几个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