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aPad Z580使用中亮度自动变暗的处理办法

楼主(2017-02-15):
故障现象:

IdeaPad Z580笔记本,在使用中LCD亮度自动变暗。

原因分析:

IdeaPad Z580 笔记本符合能源之星5.0节能标准,增加了英特尔自动节能技术,让笔记本的电池有更长的续航时间。

解决方案:

1、打开英特尔图形和媒体控制面板,一般在右下角系统托盘里,实际是C:\Windows\System32\GfxUI.exe 打开后点左侧的“电源”,点右侧电源下拉选项中“使用电池”,再把下面的“节电功能”的勾去掉,最后点“应用”;

2、将电源管理设置为最高性能,却关闭显示器亮度降低的选项;

3、联想随机软件,电源管理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