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F153A1QT掉电

楼主(2017-02-15):
板号:DA0HKDMB6D0 REV开机电流从0.002到0.08左右 掉电,示波器测量掉前之前各大电感包括CPU核心供电电感都有波形出r现,这种掉电的 机器一点思修思路都没有,刷了BIOS后就没招了,求助各位大侠!

网友:
此板是CPU加一个显卡的板,没有南桥,CPU旁的电感应该不叫CPU核心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