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2J暗屏求解决

楼主(2017-02-15):
    客户拿来了一台ASUS X52J的本子说是不开机了,插上电源看电流跑数应该开机了仔细看了一下有显示但是暗屏。拆下主板发现有进水腐蚀的地方用洗板水刷了一遍腐蚀的不是很严重,开始维修暗屏一般要么是开启信号没有电压要么就是19V没有和亮度调节没有电压,在论坛上找了一圈没有此板的图纸只发现了此板的点位图,点位图还不是全部一样就凑合着用吧。打开点位图直接查看LCD座子,+3VS_LCD +3VS  BL_EN LCD_BKLTCTL 19V EDID_CLK EDID_DAT这些电压都是正常的,而且LCD_BKLTCTL键盘上调节亮度电压是有变化的,看来主板上的电压都是正常的。那就只有屏或者是屏线了,换了一张屏还是一样那就一个一个量屏线吧一个个量完了屏线也是好的没办法了刷了一个BIOS还是一样。最后把显卡加焊了也是一样的。接外屏是正常显示的,请各位帮帮分析一下吧,我把此板的点位图传上去主板的板号是ASUS K52JR 2.3A。 chinafix.com.cn迅维网_ASUS

网友A:
屏线座电压都正常可不好整了,碰到过不正常暗屏的

网友B:
暗屏  正常满足几个点屏条件 且屏是正常的 肯定能亮……

网友:
led还是LC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暗屏  正常满足几个点屏条件 且屏是正常的 肯定能亮……

条件我都查了,都是正常的就是不亮。

网友:
是LED的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座电压都正常可不好整了,碰到过不正常暗屏的

是啊。现在就是不好修啦。

网友C:
暗屏就是19V PWM EN这事件没有满足,可以人为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暗屏就是19V PWM EN这事件没有满足,可以人为给的,

19V有的啊。

网友D:
2个办法 弄个通用版去点他 和拿个废屏能亮的屏来试  最后 拿个显示器外接来试下看 作用不大 好歹试试  不排除灯管和屏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2个办法 弄个通用版去点他 和拿个废屏能亮的屏来试  最后 拿个显示器外接来试下看 作用不大 好歹试试  不排 ...

请仔细看看我的贴子再来回复,屏我已经换过,屏线我也已经仔细量过都是通的。外接显示器我也试了是OK的。

网友:
修好了吗,哪里的事呀

网友:
最好换个排线 里面短路了吧

网友E:
遇到过 ,定个排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过 ,定个排线吧

但是排线我量了都是正常的啊。都是通的。听你的发个排线试试。

网友F:
有一个现象就是在屏快要显示的时候屏幕会闪一下就过了。我感觉是不是带不动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一个现象就是在屏快要显示的时候屏幕会闪一下就过了。我感觉是不是带不动屏幕?

示波器测供电

网友G:
修屏吧  所有的暗屏都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屏吧  所有的暗屏都能修的

修屏?我换过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