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86不上电求教

楼主(2017-02-15):
一台苹果A1286    820-2915-B的机器,客户说进过水的不上电,我拆了机器发现主板上没有进水的痕迹,电源口绿灯能亮,12V有,待机的3.3V有,SMC_REST也有3.3V,但是EC没有发出SMC_PM_G2_EN来开启3.3V,是不是可以判断是EC坏了啊?

网友:
还没修过苹果呢 大师来指点

网友:
还不能定性EC 一定出问题 ……

网友:
ec的条件都查了吗

网友(2017-06-11):
EC的供电 时钟  复位 按时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