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LJ8E SLJ8C代替HM65会发生什么?结果亲测!

楼主(2017-02-15):
一台华硕P43SJ,进水,EC周围腐蚀,换了EC、清理、补焊飞线、刷BIOS等一系列操作后,还是不触发。最后换PCH,OK了
但是发现:
1 不认硬盘了,光驱也不认。
2  而且用键盘重启,会变成关机。
测SATA接口的供电3V 5V正常,4个耦合电容都正常,仔细观察才明白,自己换错了型号,原机是HM65,自己换的是SLJ8C
换回HM65后,一切恢复正常。

网友:
粗心哦, 还好最好后好了, PCB 干坏了  就欲哭无泪了。

网友A:
各位看明白了么?
HM65不可以用SLJ8E SLJ8C这类HM77系列的桥代换的

网友:
维修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B:
那如果用HM65   代换  HM67   qm67  呢  ,  或者HM77      代替 HM76     SLJ8E  代换J8C  或者  反过来替换 会出现什么状况

网友:
修好才是王道 顺便证明了可以代换可以触发 就是有些功能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看明白了么?
HM65不可以用SLJ8E SLJ8C这类HM77系列的桥代换的

这也算是意外收获

网友:
芯片组不一样 代换可能性不大     下次看好再换  这是亲身验证

网友:
芯片组不同还能亮机?

网友:
就是不知道反过来代换又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
3代桥代换2代还真没干过  话说能亮就不错了

网友:
用h61的桥代换过b75的桥,Dell品牌机

网友:
每个机器 不一样 有些换上没问题 一般这些代换都是实在没办法了才换

网友:
代换的问题要试了才知道!

网友:
这想也知道肯定不能代换的

网友:
晶体大小都不一样,这样你都能换错

网友:
看清楚了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用HM65   代换  HM67   qm67  呢  ,  或者HM77      代替 HM76     SLJ8E  代换J8C  或者  反过来替 ...

同级别的我试过很多,基本都可以完美代换。

网友:
但是好像HM65可以代换SLJ8C,已经换好了几台机器了

网友:
我在联想上面代换过,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