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这个led电视什么问题?

楼主(2017-02-15):
电视屏幕靠左边显示亮度有点暗,偏黄
问题

网友:
液晶板还是led .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或是屏有问题,屏电路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
背光板的问题吧

网友:
可能是灯管烤黄了

网友:
led灯管发热没这么大吧

网友:
背光散光膜有问题,。。、

网友:
如果此现象在电视和电脑信号源中都是一样,查查逻辑板参考点。

网友:
背光问题占多数。

网友:
这个只有拆屏才能知道具体原因。

网友:
这个肯定是屏里的那几张膜的问题了

网友:
背光出问题了吧

网友:
打开机器.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看着像背光膜的问题

网友:
要拆开看看才知道是不是膜的问题

网友:
背光散光膜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