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am2+板问题有点古怪

楼主(2017-02-15):
板子是某个3线品牌 芯片是mcp78s的,做工用料啥的就不说了 问题如下
如果放久了不用有很大几率开不了机过不了自检,在某一步上不断重启循坏,就算自检过了进系统后有不定时死机。
把内存全拔了上电让它报警响下 再插上顺利开机,而且连续开几小时正常。
现在每天都用都可以顺利开机,使用一切正常。

哪地方的问题?

网友:
这问题,不用修了,直接换就好,太费劲了

网友:
内存、CPU接触不好吧?????!!!

网友:
还是接触不良吧

网友:
这桥也容易坏吧   不过没啥修的价值了

网友:
应该还是接触不良的问题   有时候我们只擦金手指而忽略了插槽,我现在习惯插槽也弄一下,这样比较靠谱一点

网友:
桥虚焊了,GBA一下吧

网友:
老桥老主板,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正常。可以试着加焊桥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