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V3-571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7-02-15):
显示正在充电,但充不进

网友:
  充电芯片 附近有检测电阻,会不会是那个电阻 ,阻值变了  ,  电池问题也要最先排除

网友:
充电芯片  检测吧   要不就是电流达不到

网友:
是不是电池检测的问题

网友:
有么有换电池试试

网友:
可能因素很多 电池  检测 充电线路等 方便 先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先排除电池问题,查检测,换芯片

网友:
代换过电池没有?不要搞一通最后还是电池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