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

楼主(2017-02-15):
联想V450进系统黑屏,进PE也黑屏,换过显卡,CPU 刷过BIOS,220的电容也换过 求助啊?刚进去就黑屏!!

网友:
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A:
显卡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问题吧?????

楼主发帖 说过 显卡已经换过 看帖仔细哦

网友:
屏黑了是不是灯照还有字  还是完全没有显示了 要分清

网友:
可能屏升压电路不良造成。。更换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帖 说过 显卡已经换过 看帖仔细哦

这个机器 散热片显卡那里容易不导热,就怕出现又虚焊,

网友:
外接萤幕试试

网友:
是黑屏还是暗屏

网友:
黑屏,没一点亮

网友:
蓝屏后才黑屏

网友C:
此电脑修好了是显卡后面的供电管子有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是哪里的供电管子,显卡电路那边的管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电脑修好了是显卡后面的供电管子有问题

还好修好了 换了好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