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6plus爱思一直刷机DFU模式不能切换到恢复模式

楼主(2017-02-15):
回收一台摔过的6PLUS不亮屏,一直DFU模式,刷机ITUNES和爱思都是不能切换到恢复模式,请教大概哪里问题,电流不大,应该不是硬盘问题吧?
回收

网友:
查CPU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不能进恢复模式大多数是CPU问题

网友:
摔的 cpu容易脱焊或掉点 压cpu. 试一试

网友:
刷过的 机器不好修了 看看有无虚焊

网友:
各供电和cPU接口信号打值判断u空焊木有

网友:
摔过的机器一切都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