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75-D3开机报警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7-02-15):
   GA-P75-D3开机掉电重启,然后跑 15 51报警反复重启,刷过BIOS,内存条件正常,有没有大神修过

网友:
这就是不过内次,查内存条件吧,换个U,清清座子,洗洗,打下内存到座子的数据地址线

网友:
我试过,刷一下内存就过了

网友:
今天也碰到了一个同样的问题,给客户说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内存条件都正常 你测了哪些

网友:
跑码之后,问题就锁定在BIOS程序、cpu座子、内存的上面

网友:
抓下谁先掉电,再处理。另外清清内存座及金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