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020

楼主(2017-02-15):
dell one 2020不插内存报2声,插内存报5声,去年6月换内存之后陆续拿回来3.4次,每次插内存就好,这次多插几次好了客户拿回家又不行了,晕死!!

网友:
估计是桥有问题吧, 不稳定

网友:
这种故障最折腾人了   实在不行就换班吧

网友:
后来想想dell笔记本主板电池报警也是5声,拆开换了个电池,结果貌似没问题了,试了几天很正常,客户拿回后当天又来电话说声音不对了,看个电影耳朵听的很难受了,说原来不这样的,晕。 拿回来后发现一侧喇叭类似音圈破了的破音,平衡里拉低一边感觉正常,第二天2边都感觉破音了。我的天哪,这个喇叭还不便宜,不知道有谁知道用什么喇叭可以改造一下,不然又要贴钱了,

网友:
内存自检不过吧,看看SMBUS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
不好的时候量一下各个电压 ,看问题出在哪,才好彻底解决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