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独显是什么问题(有图)

楼主(2017-02-15):
盈通镭龙R6570-2048D3,核心补焊了没有反应,是显存虚焊还是坏了,请各位有精验的师兄指点一下,谢了。
问题

网友:
可以加焊下试试 我修过几块这问题 加焊好了

网友:
是显存问题。

网友:
显存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显存坏了,只能换

网友:
打值数据线看是否断线

网友:
显存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显存问题大啊

网友:
花屏显存坏的多

网友:
加焊 显存

网友:
怀凝可以试一下加焊看看

网友:
换显存看下

网友:
内容充实 主题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