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31不开机 电源灯不亮 通电电流在52ma

楼主(2017-02-15):
按开关没有反应 LID有输出3.33V U6供电却只有1.17V.求助如何弄,没有烧的迹像,用的好好的,关机机后3个小时后再开就开不开了

网友:
按照时序量一下,不开机应该很好修

网友:
刚碰到一台V3-471G的不触发   还没修好呢

网友A:
难道是!内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内存!???坏了

内存坏的可能不大 可以找个内存试试

网友:
没看图纸  可以查查u6的供电来源

网友:
今天下载图纸理理

网友:
看供电出来 换换内存,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