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3weifi打不开

楼主(2017-02-15):
今天接到一台惠普笔记本CQ43客户说weifi打不开,接过机器开机进系统weif打叉叉,重新插拔也是一样,卸载驱动重新打驱动也一样,最后进blos按F9恢复出厂设置OK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普片了    我碰到好几台这种问题     BIOS恢复出厂就可以

网友A:
原来如此!我的电脑也是不能连接网线!!也用您的方法试试吧!

网友:
不少机器wifi连不上的,可以先把bios恢复一下,如果不行就重新打驱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我的电脑也是不能连接网线!!也用您的方法试试吧!

可以试一下,如果不行的话可以重新打一下驱动一般这个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