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P 触摸部分不灵,换了黑白触摸依旧,座子打值正常。

楼主(2017-02-15):
一个6P扩容的机器,扩完刷机过了,但激活时发现触摸部分不灵  上面一条没触摸。最下面一条也没有。。。重做黑触问题依旧,换一个黑触摸一样,再换一个白触摸还是一样问题,没触摸的位置都一样。。没思路了。哪位大神给点思路?  图上点下一步的时候点不了。。。

网友:
座子阻直正常 触摸芯片底脚阻直测了没

网友:
黑白触摸间耦合电容查查

网友A:
扩容不会弄虚黑白触摸的,扩容出问题一般都是外设的问题,换个屏试试,排线扣排线座重点插。扩容百十台了,就碰到一个usb管坏的,基带cpu通病断线的UMT板,其他都没出现大问题,不要一上来就搞八竿子打不着的芯片

网友:
把黑触摸拆了测一下焊盘的阻值试试。

网友B:
你这个是把6P的底层写成6的了,所以屏幕部分不灵,硬盘拆下来重新写6P的底层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把6P的底层写成6的了,所以屏幕部分不灵,硬盘拆下来重新写6P的底层就行了

正解!一般人还真就蒙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把6P的底层写成6的了,所以屏幕部分不灵,硬盘拆下来重新写6P的底层就行了

不知道现在楼主解决问题了没有,解决了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把6P的底层写成6的了,所以屏幕部分不灵,硬盘拆下来重新写6P的底层就行了

高手就是厉害,一针见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把6P的底层写成6的了,所以屏幕部分不灵,硬盘拆下来重新写6P的底层就行了

感谢 ,,的确。拆下来重写一下底层,OK了。的确是把硬盘底层写成6的也。重写了一下6P底层,直接开机进激活界面就好了。再次感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扩容不会弄虚黑白触摸的,扩容出问题一般都是外设的问题,换个屏试试,排线扣排线座重点插。扩容百十台了, ...

的确,但没办法。只能重换了一遍。问题找到了,的确是底层问题。6的底层写到6P机器上了。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  一针见血  真是犹如医生一味药搞定病情。 哈哈

网友:
你先测量下触摸底座阻值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  一针见血  真是犹如医生一味药搞定病情。

网友:
我也试过一次

网友(2017-07-28):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把6P的底层写成6的了,所以屏幕部分不灵,硬盘拆下来重新写6P的底层就行了

高手了  请问你是怎么看出来楼主这底层写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