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 摔的发热,WIFI问题,重值依旧换个WIFI还是一样。

楼主(2017-02-15):
一个6S 摔的机器.WIFI发热。先重做了WIFI问题依旧,WIFI是可以用的。只是打开WIFI过一会会发热,机器就高温报警。当时不想拆硬盘幻想重值好。现在只好换WIFI了。换了WIFI要解绑WIFI.  但一切完工之后还是WIFI发热。WIFI一样可以用。但就是一开就发热。。于是打一下WIFI底脚 值。测下来也没发现问题。

网友:
供电?最好看看

网友A:
继续换  都是通病了

网友:
换的新的还是拆机的

网友:
供电先打值正常不

网友B:
为什么你的总容量只有1.08gb

网友:
我关注这个帖子的最终结果。希望顺利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继续换  都是通病了

我换的是新的,我明天再去换两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你的总容量只有1.08gb

1.08G 硬盘有问题,底层没写,换个硬盘好这个不是问题,关键WIFI

网友:
明天我也去看看,手上有一台,先顶

网友:
新手飘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换的是新的,我明天再去换两个试试

的确是通病,继续换好了。。感谢 守护萌缘

网友:
把WIFI开关关掉,几分钟后再打开试试。

网友:
换个全新的

网友:
拆机的不稳定

网友:
路过,学习了,我觉得换WIFI芯片

网友(2018-04-14):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wifi地址有点怪怪的

网友:
摔过的东西没深浅,万一是板层断线呢?

网友:
电流正常吗?应该是哪里有短路把?

网友:
通病 刮开 盖子把短路的电容扣掉就可以了

网友:
继续换 wifi还是容易坏!!!!!!!!!!

网友:
wifi旁边不是有个东西吗他短路不就容易发热

网友:
你温度太高焊WIF芯片了,导致wfi芯片又坏了,要用低温焊锡不容易坏

网友:
NTC电阻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