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25(LA-3541P)不开机 ,求助

楼主(2017-02-15):
本人小白一枚,请大家指点。
如题,查无
、
5V
找到
MAX873
脚
v+
只有
0.78V
;
现在问题是
这个
电压是由
B+
提供的。
b+
对地阻值
欧(图1)
VIN 18.5V
给
B+
供电的
PQ1
脚
5.83V 2
脚
2.92V (图2) 求个修B+的方法
Arch

网友:
涉及到保护隔离部分 线路也是相对复杂的 建议你找个相关介绍先看下这部分线路 再维修

网友:
应该是公共点没电压啊

网友:
保护隔离有问题。

网友:
很明显你的是仁宝的保护隔离电路啦,这方面介绍论坛收一下大把

网友:
我看你后极可能有短路

网友:
好好的学习下再来修

网友:
经典的仁宝点火回路,

网友:
感谢大家 问题已解决 一个小电容惹的祸 ,导致 B+负载过重电压被拉低

网友:
Q1的2脚有个电压 插适配器会跳变到0伏 如果不跳 查acok信号

网友:
保护隔离有问题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7-02-17):
同命板子...

网友:
也是正在学习中。

网友:
仁宝的保护隔离的问题,比较简单 啊

网友:
业余的就别来抢饭碗了,

网友:
专业的都没饭吃了

网友:
仁宝的保护隔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