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M5-481开机电流0.52 不显示

楼主(2017-02-15):
今天修一台宏基M5-481机器,板号DA0Z09MBAE0 REV: E,intel板载 i5 CPU,集显,板载4颗内存,祼板用板载内存开机电流0.52,外加一条4G内存开机电流 0.54,开机时屏幕闪一下,然后就没反应了,不能正常关机,bios刷过了,测量各大供电都正常,现在已没思路了,有知道的给支个招,谢谢各位了!在此奉上从某宝淘的原厂BIOS和图纸,花10大洋买的,有用得着的可以下载

网友:
加分了  这资料论坛就有的  购买前可以先搜索下

网友A:
还是bios问题,遇到过,按开关还没跳变屏幕就有一点反应了,但是不亮机,刷bios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bios问题,遇到过,按开关还没跳变屏幕就有一点反应了,但是不亮机,刷bios解决

BIOS买的是原厂的

网友:
现在机器BIOS问题多

网友:
南桥查下,

网友B:
你有好的bios吗,分享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有好的bios吗,分享下

我上次修这个故障不是这款机器,我有这个的bios从老板的电脑中备份好的bios中拷过来的,但是我没有验证过

MB BIOS - 副本.rar

1.64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daoz09mbae0桥bios

网友:
会不会买的是独显的BIOS?

网友C:
PCBID 不行就屏蔽内寸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BID 不行就屏蔽内寸

如何屏蔽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修这个故障不是这款机器,我有这个的bios从老板的电脑中备份好的bios中拷过来的,但是我没有验证过

LZ. 刷上你的bios还是涛声依旧,证明不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