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修IBMT410I 不触发

楼主(2017-02-15):
机器型号 :T410
故障不开机
维修过程 :
插电待机0.01 ,按开关电流不变化,
这个机器开关在键盘上,键盘出问题 一般会出现不开机。
实测 ,键盘正常 ,且 拔掉CMOS电池后 依然不上电(正常该机器会上电)。

查触发条件 ,按下开关 正常产生低电平的 -pwrswitch,测试给PCH的 PWRBTN#
正常
测试SLP _S3# SLP_S4#等无电压 。
查桥的触发条件
当量到 RTCRST时候 发现问题

主板此处轻微腐蚀  过孔断线

根据主板图纸 飞线

触发亮机

 会员5725792元2023-1-11 18:37
 会员13129972元2023-1-6 14:15
 会员5272552元2022-10-26 15:25

网友:
zan  zan牛人 大神

网友:
应该是量完才发现断了

网友:
加分。为什么手机不能加分,而电脑可以

网友:
过孔断了。是进水机吧。

网友:
娄主呀,你也太运气好了,

网友:
到桥的pwrbtn正常  一般都是桥这边问题

网友:
IBM机进水腐食断线遇过几台了

网友:
楼主观察仔细。。。。

网友:
ibm过孔容易断线呢,楼主思路清晰,分析的很好

网友:
   楼主真是好手段

网友:
楼主细心之人额

网友:
这种一击而中的案例真好,最怕费半天劲修好一个问题还有别问题的

网友:
IBM的用的板就是差以前的T系列也经常断线

网友:
学习了 高手真多啊

网友:
是断线了吗,看到RSMRST无3.3V就怕要搭上一个EC

网友:
妙,秒了啊!修的舒心

网友:
版主就是厉害,断线也修好了

网友:
楼主断线的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记得这板子黑色贴纸蛮多的 也能腐蚀 估计进的水比较多

网友:
这个板子也不贵了,

网友:
前天刚修一个进水的

网友:
看的好详细,要我就看不出来 ,好多都是小问题

网友(2017-12-16):
分析的真好,我是新手。要多多学习

网友:
感谢分享。 请教楼主, 查桥的触发条件, 除了RTCRST之外, 还有哪些?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