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楼主(2017-02-15):
A58M-K  主板开机无CPU供电  木有图纸啊  其他电压正常   哪位大神修到过

网友A:
没有图纸 就找芯片的pdf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 就找芯片的pdf吧

找不到啊  度娘里都没有

网友:
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大神们都没修到过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