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华硕X550JX,碰到两个关键点,或许大家以后碰到能做点参考

楼主(2017-02-15):
机型  X550JX板号  X550JX

故障:进液,开机无显

首先是拆机,观察主板,发现下图位置有明显进行液腐蚀痕迹

由于当时没有拍照,使用了本论坛‘我的泪为谁飞’发布的华硕X550JX 维修指南中的图片,在此也要感谢这为坛友,这份维修指南给了很大的帮助。

P1.5VS的芯片处腐蚀,导致没有1.5VS产生,自然主板不可能正常工作

从这个小8脚芯片上的丝印IAEBE,去淘宝是查询,居然有这个芯片卖,具体型号是MP2161.按这个型号在本论坛搜索,居然没有任何信息。

先订回芯片,上电后,小电感的输出居然有3.3V,仔细观察,发现是有掉件了,应该是配置电阻少了一个,量了一下剩下的电阻,阻值是10K,把缺失的那个也用一个10K装上,结果输出1.2V,显然还是不对。百度搜索MP2161,居然找到芯片手册。

按照这个计算出缺失的电阻应该是15K,料板上找一个15K电阻换上,1.5V顺利输出。

显然,这事还没完。1.5V出来了,但机器还是没有亮,此时电流为0.2跳到0.35,然后往复。按照坛友提供的维修指南中的时序图,测量出到33步的H_CPUPWRGD信号没有,此时CPU供电为1.79V。

这个信号维修中也没有碰到过,论坛看了,应该是南桥发出此信号,CPU收到此信号发出SVID,控制CPU输出电压,但前提条件是啥,也没有明白,时序图此前的一个信息是DRAMPWROK,但点位图看,此信号未送至南桥,EC或CPU。

此时就强烈预感此故障与南桥芯片有关,南桥为SR17E,元件盒里找了,没有,但有一个QE9AES,外观大小一样。不管了,直接换吧。

很幸运,换上电流有了明显的跳变,有亮机的感觉。接上屏,果然亮了,自此,维修结束。

网友:
qe9aes 这个桥代码怎么这么陌生

网友:
楼主厉害,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精通时序,楼主分析的很好!

网友:
这图看得眼睛疼,楼主能不能传个大一点的图

网友:
楼主很强大,理论还要学习啊

网友:
修华硕找资料也是需要耐心的

网友:
楼主利害,分压反贵电阻也算出来,感谢分享

网友:
精通时序,楼主分析的很好!楼主利害,分压反贵电阻也算出来

网友:
楼主理论 经验都有啊

网友:
楼主这么大概就装上去啦,如果不亮机你会怀疑是桥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呢

网友:
楼主厉害,实力很高,经验很好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多谢楼主

网友:
分析到位,理论加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