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询IPHONE 6是不是合同机,有锁机,SIM LOCK

楼主(2017-02-15):
手上有一部客人的小6一部,插卡无服务。*#06#有串号,有运营商 能手动搜索到运营商。。 IMEI ICCID 112都正常。。 是主板发射通道有问题 还是合同机。 ?哪里可以查看是不是合同机,是不是有些IPHONE。被列入黑名单也会无服务。。?   型号:MG4F2QL/A

网友:
列入黑名单?还没听说过这个说法

网友A:
直接查一下版本型号,再度娘一下就可以了,这种情况大部分是发射部分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查一下版本型号,再度娘一下就可以了,这种情况大部分是发射部分有问题的

发射问题的话 打112 都对方能讲话的啊?    感觉收发都没问题。。 像是有锁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