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TC的机子,按开机键120毫安然后回到100毫安重复不开机

楼主(2017-02-16):
HTC的机子,按开机键120毫安定一下然后回到100毫安重复不开机,没有漏电,烧鸡法不行,加大电压电流不提高,请问大侠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呢?
不开机

网友:
这种机子没有图纸吧 有没有进过水呢

网友:
这种机器不太好修,无图无资料,先拆开看一下吧

网友:
换主板吧,碰到过搞不定

网友:
好像有进水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