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55笔记本的怪毛病,求教,谢谢

楼主(2017-02-16):
手上有一台DELL 14-5455笔记本,配置是 AMD E2-7110,4G,500G,集显。原机是WIN10系统,已换成WIN7系统了。
用电池开机,运行WIN7一切正常,随是低端本,不过操作起来感觉还凑合。
问题是,这台本,一插电源适配器,屏幕就抖,时不时还闪下黑屏。接适配器,从一开机,出现DELL logo的时候就抖。进WIN7 LOGO的时候也抖,直到进到系统,还时不时的抖。但是进系统以后,稍过一会,抖的频率会越来越少。
1、只用电源适配器,不用电池开机,同样抖
2、更换别的电源适配器,同样抖,已经换了3个适配器了,有品牌的,有原装的。
3、用可调电压的电源适配器,就不抖,但是笔记本识别是非专用充电器,能开机,但不能给电池充电。

说电源适配器的原因吧,毕竟已经换了3个适配器了。
不是电源适配器的原因,可是可调电压的电源适配器,屏幕就不抖。
还能是主板充电接口附近的哪个芯片不好?

还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有谁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换个屏幕试试。。或者刷个bios

网友:
不装电池试一下

网友:
1、只用电源适配器,不用电池开机,同样抖

网友:
1、只用电源适配器,不用电池开机,同样抖

上面有说了,只用适配器,不用电池开机,一样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屏幕试试。。或者刷个bios

换屏的话,我现在没有合适的屏幕换
但是,按照你这个思路,我外界个显示器,是不是也可以?
另外,刷bios我想过,还没试,一会试试
谢谢

网友B:
装win10前有这个现象吗,没有的话就是系统的事了

网友:
BIOS.用适配器裸板,公共点,看看别的电压有无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win10前有这个现象吗,没有的话就是系统的事了

装了win10,也是抖

网友:
顶一下~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