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晶振波形是否正常?

楼主(2017-02-16):
拿来练手的惠普D530主板(华硕p4sd-la-1.07),在用示波器捅32.768晶振时,发现它的波形并不是很好。以为是晶振问题,换了还是一样。再换两个20P谐振C,还是老样子。不过板子能跑马亮机正常。那么此波形是否视为正常??

网友:
通常起振了就认为是正常的了,从不去管波形什么的

网友:
波形是靠示波器调试出来的,宽窄波段等,但是只要显示出来的振荡频率是32.768KHZ就可以了

网友:
原来如此,谢谢师父们的解答。

网友:
算正常的波形的

网友:
波形正常,示波器的频率计显示的也是32.768khz,晶振频率也没有偏移。

网友:
正常的,平时我都是看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32.768用于触发开机,能启动就不管它了

网友:
波形是要调整才能明显看出来,只要示波器上显示震荡频率在32.768K附近或者差不多,那就是正常,坏的晶振,一般显示不出来。

网友:
这个波形非常正常

网友A:
不是波形不正常,是你的示波器不好,,,

网友:
内容充实 主题明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波形不正常,是你的示波器不好,,,

可以解释下么?示波器要满足什么的带宽或其他配置,才会显示正常。

网友:
能上电 基本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解释下么?示波器要满足什么的带宽或其他配置,才会显示正常。

你用模拟示波器测一下看看,,,,波形应当很完美。因为数字的有一个采样率的问题,,

网友:
波形非常正常

网友:
这个波形  看着  没啥不正常的  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