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不上CPU能上电 装上CPU电源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

楼主(2017-02-16):
台式电脑不上CPU能上电   装上CPU电源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  供电场管是好的   控制芯片也换了 还是哪有样 大神们指导一下好吗   谢谢了

网友:
没产生cpu供电 或bios问题

网友(2019-09-20):
换个CPU 试试呢

网友(2019-10-21):
应该是VCORE电压没出,或者电压保护,看看POWERGOOD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