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50短路

楼主(2017-02-16):
         3V,5V芯片发烫, 断开3V 5V电感也短路。  求思路。

网友:
有可能是后级大短,测测南桥 IO 网卡,

网友:
如果都 挂了,就没什么戏了,

网友:
看客户咋说

网友:
基本上没什么希望了

网友:
换主板了。。。。。

网友:
直接烧吧。。一烧就出来了

网友:
是电感前端短路还是后继短路?这个是问题重点

网友:
板成短路了吧

网友:
3v5v不会同时都短吧,

网友:
待机烫还是开机后烫  还没分清楚就动手?

网友:
待机烫还是待机开机后烫  还没分清楚就动手?待机电流多少

网友:
前短路吗?还是后短哦?

网友:
前端短路还是后继短路?

网友:
这种机器只有自己拿到板子才讲的清啊

网友:
先看线性,应该是IO挂

网友:
前级还是后极短路啊

网友:
烧鸡法解决

网友:
你可以说得详细一点吗?断开电感是哪一边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