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55 V1,.0魔剑

楼主(2017-02-16):
昂达P55 V1,.0魔剑.开始客户拿来说点不亮。我看下不跑吗显示DO心里想十有八九是CPU问题。于是找来I3 550上机一次点亮。给客户报价CPU坏了。于是调来I5 750 CPU上机点不亮故障依旧显示D0。换I3就好了可是客户原来 就用的I5 750  马上把客户的I5 750 的CPU上再自己的机器上又点亮了?在上回客户机器上还是不亮故障依旧什么原因有知道的大神说下。主板各电压又是正常的

网友:
上i3就能点亮上I5就不行。原来就是I5的这不科学。主板各电压又是正常的

网友:
找一下 bios重新 刷一下!

网友:
刷BIOS 看看 或者CMOS放电试试

网友:
只有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最新bios试试

网友:
把bios升到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