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552 AMD芯片组 用电池显示 用适配器不显示

楼主(2017-02-16):
同行自己的机器,宏碁4552,清一色AMD芯片组,版号:DAOZQAMB6C0 REV:C,和我说用电池开机使用一切正常,插上电源开机不行,说是保护隔离的问题,我说发来看下吧。
  收到货后发现用电池确实能开机显示,但是用电源到0.5A就不显示了,各供电都正常,3V 5V 1.2V 1.5V 包括CPU供电1.2V都正常,只要是主板上的大电感量测前段都有波形,后端电压也正常,从这里可以看出保护隔离一点问题没有。   用电池开机一切正常,电源却不行,以前还真没修过,是什么问题呢??这下头有点大,还是仔细梳理一下,看用电源的时候到底哪些信号不正常吧。  EC型号是NPCE781,测EC的条件,VCC AVCC VDD都正常 ,LID信号也有,这个EC是免时钟的 参照此图的NPCE791待机时钟无,85脚复位信号也有,86 87 90 92脚到BIOS都有正常的波形,BIOS芯片3脚写保护,7脚串行时钟,8脚BIOS供电都有3.3V,正常。刷写BIOS问题一模一样。  再测南桥的工作条件,32.768MKZ时钟信号正常,AMD北桥没有待机条件资料,就参照intel的南桥待机条件吧 ,这些信号只要能搜到的都测了OK。这下有点没有头绪了,暂时先放一放吧,先吃饭
  吃完饭继续研究, ,根据时序继续测,测SLP_S3# SLP_S5# 3.3V都正常。  一直再测,直到测到SB_PWRGD_IN时发现了不正常,这个信号电压只有80MV,它是由3V上拉的怎么只有0.8V, 量测R17左端是3.3V右端却是0.8V,很明显右端被拉低了,D2 D3的作用是下拉这个电压的,D2没装,拆掉D3发现,电压恢复正常,电流也一路小跑跑到2A亮机。
  D3的二极管负极,信号名称是PWROK_EC直接到EC的,EC为什么 没有发出电压或者开漏??  正当研究之际,发现虽然能显示但是不稳定,开三次能开开一次,其余两次掉电!
  看来问题不在这里,放上这个二极管继续修.............  EC为什么不发出PWROK_EC或者开漏?
  测测测,当测到HWPG时发现不对,HWPG正常是由3V上拉成3V的,结果插电源测的时候是最高3.3V  最低0V,平均值在1.9V的方波,
   看来问题在此。
   HWPG是大与门产生的 ,开机后二极管左边的信号都要开漏输出电压才可,二极管的右边才会由+3V上拉产生3V的HWPG送给EC的,表示全板电压好。
   左边的这些信号有一路不正常都可能会拉低HWPG的电压,二极管的特性正向导通,反向截止。
   这其中D8 D9 D26没装,不用管。拆掉装了的二极管,分别测量HWPG电压,当拆到D6的时候发现HWPG正常了,3.3V,接屏开机亮机
  反复测试,都完美亮机,至此修复完毕,装机反复烤机OK!
   维修过程中有很多次想换EC的,但一直坚持没换,就感觉EC不可能坏,换了就走弯路了。

网友A:
这就完了,还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完了,还有呢?

一直在编辑,保存,编辑,再保存写完的,边修边写的

网友:
厉害  我前几天遇到这种问题 直接放弃了

网友:
貌似还没结束,楼主理论 实践让人佩服

网友B:
广达这个信号不正常就掉电  你的不掉电吗

网友:
太厉害了  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广达这个信号不正常就掉电  你的不掉电吗

这个信号不是没有,是成了波形,平均值是1.92V,0.5A不掉电

网友:
理论真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广达这个信号不正常就掉电  你的不掉电吗

修完了,不装D6这个二极管就可以了,现在用电源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广达hwpg问题

网友C:
是的,以后遇到供电都正常,无跳变、不显示的,得重点检查下这个HWPG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以后遇到供电都正常,无跳变、不显示的,得重点检查下这个HWPG信号了

一般都会查的

网友D:
越来越6,田总,我等小白只能仰望

网友E:
大与门这个词我记得是月饼这么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与门这个词我记得是月饼这么称的

大与门是广义词吧,大家都这么叫,难道是月饼老师发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越来越6,田总,我等小白只能仰望

刘总,有空来店指导工作

网友:
修的真细佩服啊

网友:
是这样的原因

网友: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