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飞天UI41R HXU4从掉电到触发保护故障维修

楼主(2017-02-16):
神舟飞天UI41R HXU4从掉电到触发保护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神舟飞天 UI41R HXU4

  主板图:

图1 笔记本掉电到触发保护维修

图2 笔记本掉电到触发保护维修

  【故障现象】:待机0.016------0.023触发到0.103没多久就掉电还能再触发

图3 笔记本掉电到触发保护维修

  【维修过程】:

  这个通病司空见惯,直接更换电流一路小跑,上到0.8不亮机,抓内存波波得知没过内存。

  拿着板子仔细观察发现内存槽位置有一个小锡渣,直接拖掉,亮机。

  然而好戏不长,用洗板水清洗焊膏后再试机发现待机偏高,0.034---0.044,触发到0.098掉电。不能再次触发,应该是某个地方微短保护了。(心情:一万个羊驼奔腾,垃圾洗板水)

  实测EC发给桥的PM_PWRBTN#按开关前有持续高电平的3.3V,按开关后直接拉低变0V,不能再次置高,此时待机3V/5V均没掉。

  待机偏高,只有排除了,(二级电压没有提前出来)掐掉3V线性和5V线性,摘掉EC发现待机还是不变,那只有断开3V待机试试。

图4 笔记本掉电到触发保护维修

  隔断焊盘发现待机降了下来,但是过一会待机消失了。

  重点锁定3V待机后端,于是开始漫长拆件。

  先换个EC再说,(洗板水也刷EC了)凭感觉,换完EC,待机还是0.044,触发到0.098,不能再次触发。内存供电后端也没动作,当拆掉二级电压3V待机转换管后,发现触发,主板不保护了,可以自动再次上电到0.228,PM_PWRBTN#也有高低高跳变了,跳变波形很慢,大概是3.3V高电平,按开关后持续拉低,大概5秒左右后抬高,此时测内存供电只有0.4V,上升动作很快掉下来,抓上下管G极波形偏低,果断更换内存芯片。

图5 笔记本掉电到触发保护维修

  更换内存芯片后,补好所有拆的件,上电,待机0.023终于正常了,按开关电流一路小跑亮机。(0.023---0.72----0.83--0.65)

图6 笔记本掉电到触发保护维修

  神舟笔记本系列相关专题帖:
  http://www.xinxunwei.com/bjbwx/02157095.html

网友:
楼主,为什么拆掉转换管子后,不先补一个管子?拆下来的管子是好的吗,后级拉低?

网友:
这么多还是内存引起的

网友:
这机器多是内存这一块的问题

网友:
盲修如此犀利,膜拜大神

网友:
内存坏了吗

网友:
楼主是大神一样的人

网友:
没图纸没点味么?

网友:
理论太扎实了

网友:
应该有图纸或者点位,楼主没发

网友:
问题还不少哈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有图纸的

网友:
这维修  太有头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