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7-02-16):
之前修过触摸,然后不显示,然后修的背光触摸供电,还是不亮,问题来了,装上背光升压后40-0-50-0-60-70-80-0循环跳,背光升压取下就好了,能进系统。
苹果

网友:
背光升压管阻值有没有查一下,既然拆下能进系统说明问题就出在这边了,仔细查一下吧

网友:
背光升压部分的原件 都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