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盒子3C降级教程

楼主(2017-02-16):
小米盒子3C出厂版本是1.3.106,要刷本人提供1.3.106固件,不然刷机过程中会出错,要先刷1.3.106,再刷1.3.106.386-1.4.15.814增量更新包,再刷1.4.32增量更新包,u盘装一个刷机包到根目录,插入盒子,拔掉电源按住遥控器确认和返回键通电直到看见正在载入数据再放掉确认和返回键,如法炮制三次,就回到1.432版本了,如果有打开ADB调试记得关闭才能识别U盘哦,升级成功后先关闭智能更新在联网 把下载回来的资料夹里的update.zip跟xiaomi_update复制到U盘先复制1.3.106.386刷机包里面的update.zip跟xiaomi_update刷完成后把u盘面的update.zip跟xiaomi_update 删除再复制MDZ-16-AA(1.3.106.386-1.4.15.814)增量更新包里面的update.zip跟xiaomi_update刷完成后把u盘面的update.zip跟xiaomi_update删除 再复制mdz-16-aa(1.4.32增量更新包)增量更新包里面的update.zip跟xiaomi_update刷完就可以。
刷机包下载地址:

链接:http://pan.baidu.com/s/1pL77I8z 密码:3eic

网友A:
感谢分享,盒子刷机还没玩过,我们这里用的不多  所以也基本遇不到
我们这里都是用广电机顶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盒子刷机还没玩过,我们这里用的不多  所以也基本遇不到
我们这里都是用广电机顶盒的

你说的是有线电视的机顶盒吧,那个好像不可以刷机,不过广电宽带的机顶盒好像可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