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盒子增强版(MDZ-09-AX)刷机救砖教程

楼主(2017-02-16):
故障:刷了第三方ROM,导致卡在LOGO无限重启,可进入recovery模式,但是无论选择系统1或是系统2都是卡LOGO状态

1 :盒子砖头状态必须是可以启动,卡在LOGO,可进入recovery模式但是无法进入系统,砖头情况很多,我会逐个分析

2:准备U盘一个,USB3.0或是USB2.0或是TF读卡器加TF卡均可,前提这个U盘或是读卡器带提示灯,大品牌的,或是主控兼容好的后续会提到 容量8G或是以下,8G以上无测试过是否可行

保存,去除后缀。附上刷机包链接:
链接:http://pan.baidu.com/s/1jIiCAiU 密码:wsxn

4:上述提到的U盘格式化成FAT32,拷贝刷机包update.zip和xiaomi_update文件进去到根目录,xiaomi_update文件可以是空的,或是写入

--update_package=/udisk/update.zip

--wipe_data

这两行代码

5:重点:盒子断开电源后,同时按住遥控器上的菜单键和主页键,开通电源,此时会显示开机画面,第三方或是卡LOGO的官方包画面,不要松开,等屏幕自己闪一下进入recovery画面时候再松开,如果不行就多试几次,遥控器要正面对着盒子,需多教程都忽略这里,如果U盘可适用进入recovery画面的同时U盘会闪灯,开始读取,屏幕显示不是recovery画面菜单,而是recovery模式下刷机进度条,如果系统无法自动刷机,那就换U盘,不要觉得U盘没什么问题,U盘主控不兼容,盒子无法识别刷机,我在这里也卡了很久,以为是刷机包没下好或是U盘格式问题

PS:如果盒子变砖的情况是开机无法识别,连画面都没,那就只能拆开,短接触点的2和3个触点接电脑刷,具体网上有另外教程这里不再复制黏贴,拆了就失去保修,拆机刷的电脑要求WIn7 32位,64位刷机软件无法安装驱动,此拆机刷文件教程只是刷入文件,让盒子可以启动到识别进入recovery模式的文件,如果用此教程刷了可进入recovery模式后,在进行本文的刷机方法即可恢复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