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c440不出电压

楼主(2017-02-16):
联想c440不出cpu电压  没图纸 没思路

网友:
CPU供电的开启有没有    CPU前的电压都出来没

网友:
测量CPU工作条件啊

网友:
CPU供电没有查供电跟开启信号看看正常不

网友:
没有图纸,也要测量cpu供电之前的主要供电都出来没,如果都出来了,就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

网友:
芯片的工作条件测一下在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