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开机灰屏 刷机报错14故障维修

楼主(2017-02-16):
iPhone6开机灰屏 刷机报错14故障维修

  刷机报错是一个很令人头疼的问题,大多数的刷机报错都是刷机错误“4013”、“4014”、“1”、“-1”、“9”、“56”、“53”等等,当然也有其他的,比如iPhone6/6p 一部分手机最近会出现刷机“报错14”;造成刷机“报错14”的原因有很多,我们具体还得看刷机进度条来判断哪一部分出现问题。

  下面是客户送来的iPhone6,问题是手机反复重启,开机之后出现白苹果一会就会灰屏,或者一半黑一半灰。

iPhone6开机灰屏 刷机报错14维修 图1

  手机进不了系统,最终造成一个死循环。拿到之后首先要刷机,排除软件问题,刷机过程很简单,一开始进度条是正常的。

iPhone6开机灰屏 刷机报错14维修 图2

  之后又走了一点进度,不多。

iPhone6开机灰屏 刷机报错14维修 图3

  随后手机出现灰屏无图像并伴有条纹。

iPhone6开机灰屏 刷机报错14维修 图4

  电脑就出现了“错误14”的提示。如图:

iPhone6开机灰屏 刷机报错14维修 图5

  手机刷到这里证明还在写硬盘数据,出现问题的时候是写硬盘数据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导致写入失败,那么肯定先从硬盘着手排查问题。

  维修过程:

  首先,主板中一个IC的工作条件是有供电,再有数据传输达到启动条件才能工作,先查一下硬盘的供电电压正不正常。

  原理图

iPhone6开机灰屏 刷机报错14维修 图6

  经过排查,硬盘的工作电压一切正常。拆下硬盘,检查主板硬盘底脚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那就代表主板断线了,就能对症下药了!

iPhone6开机灰屏 刷机报错14维修 图7

  经过检查,硬盘底脚阻值也是正常的,接下来把硬盘重新植锡,安装回去,排除硬盘本身是否虚焊导致刷机报错。但重新安装后也无法解决问题。

  用排除法,看看是不是硬盘本身出现了问题,把硬盘放到测试架,尝试读取硬盘底层数据。结果,底层数据根本无法读取,硬盘坏了,问题找到了。

  拿来新硬盘,接着又出现了新问题,原来的硬盘是坏的,无法读取硬盘的序列号,没法写入对应手机序列号,即使换上新硬盘也无法正常激活!用GSX资料功能,查到了对应这台手机的序列号(注意,手机串号在后壳上有,凭串号从GSX系统就能查询到对应这个串号的手机序列号!)

iPhone6开机灰屏 刷机报错14维修 图8

  把新硬盘写入序列号:

iPhone6开机灰屏 刷机报错14维修 图9

  完成后装机,重新刷机测试,已经正常了,刷机进度条已经走完了硬盘写入过程,到了1/2处就是验证其他主板IC的过程了。但是手机在1/2处又出现了新错误,“报错53”。

iPhone6开机灰屏 刷机报错14维修 图10

  常理来讲,“报错53”是指纹或者基带CPU出现了故障。

iPhone6开机灰屏 刷机报错14维修 图11

  其实不然,在维修过程中,发现很多时候一台手机维修完成刷机的时候会“报错53”,尤其是维修过硬盘的手机。根据维修经验,很多手机刷机到了这里,有时候是因为连接的网络是中国电信的原因造成的。把手机连上联通网络刷机,结果就可以刷好了,神奇吧!

iPhone6开机灰屏 刷机报错14维修 图12

iPhone6开机灰屏 刷机报错14维修 图13

  记住,如果电信刷机不过的,可以换联通试试!!

  接下来激活测试,经过测试一切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iPhone6开机灰屏 刷机报错14维修 图14

iPhone6开机灰屏 刷机报错14维修 图15

  相关阅读:

  iPhone6手机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本文内容来自互联网)

网友:
苹果手机维修空间大啊  值得学习。

网友:
这台机器收了多少钱

网友:
硬盘处理的很干净,手法不错

网友:
有理有据,描述详尽,赞。

网友:
电信网是最稳定的,都不行,苹果的真是挑点

网友:
此贴必须顶一顶,维修过硬盘刷机报错53可以尝试更换网络刷机

网友:
焊盘好漂亮,一尘不染的感觉,大师出手必出精品!

网友:
楼主xiu修手机厉害,高手,赞

网友:
宽带还影响刷机 好神奇

网友:
苹果好修吗

网友:
学习了,描述的很详细

网友A:
如果电信刷机不过的,可以换联通试试!!
电信网刷机不过,换联通网?

网友:
苹果手机维修空间大啊  值得学习

网友:
电信刷不过换网通,这个招不错!

网友(2017-03-19):
厉害。。楼主。。向你看齐

网友:
真是活久见了,宽带居然还会影响到刷机。

网友:
这么细心去换.高

网友:
连接的网络是中国电信的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2017-06-05):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刷机不过换网络还是第一次听说,先加你分。360小时不能加分,怎么回事,才刚看到

网友:
经验很丰富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信刷机不过的,可以换联通试试!!
电信网刷机不过,换联通网?

也是一个办法,,没招的时候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