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370 触摸板 键盘 度用不了 键盘就开关能用

楼主(2017-02-16):
苹果 A1370 触摸板 键盘 度用不了  键盘就开关能用  有没有大神 维修过  触摸板我换了  还是一样应该是主板问题  有大神维修过  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没有大神吗

网友:
检查一下触摸板供电的小电感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个!键盘开关键能用,但按键好多用不了,个别键能用!触摸板也用不了!

网友:
EC换过没有

网友:
好像触摸板坏了 键盘会用不了 不太确定

网友:
还没有 修过

网友:
一般是进水引起的问题   检查几个接口和排线座子有没有进水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触控板那里是不是进水了

网友:
触摸板上的小板看看

网友:
主板usb信号电阻问题,先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归EC管。。。。。。。。。

ec不可能坏的,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把键盘 触摸板 排线都换了试一下!这个机器肯定是进水了的!

网友:
这是A1370的一个通病 目标:背面右下角有个电感L5710开路!更换或者两坨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