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k55vd电流0.15

楼主(2017-02-16):
待机芯片发烫,我给换了一个还是发烫,发现15角的一个电容短路,把待机芯片去了还是短路,这个本只找到点位图,大家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只有跑下线路看看,

网友:
待机芯片换一个试一试

网友:
跑线路试试。。。。。

网友:
发烫一般都是芯片线性电压微短

网友:
论坛有这个点位吧 记得下过

网友:
要先把短路找出

网友:
线性电压后级去的地方逐一断开

网友:
论坛有点位下载一个看看

网友:
有点就可以判断 电容的基本作用或者供电去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