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CPU 发出 CPU_VR_EN 前面需要什么工作条件

楼主(2017-02-16):
CPU  发出 CPU_VR_EN  前面需要什么工作条件    现在机器没有CPU电压

网友:
其它供电都要正常,HWPG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时序

网友:
几代的U啊  不一样的

网友:
这也要看什么机器啊  5X 6X 都不一样啊

网友:
图纸里没时序吗

网友:
去看图纸的时序么

网友:
你找个时序图从这个信号反推

网友:
找图纸按时序查

网友:
不同的芯片组 有点区别 你找下对应芯片组的上电时序

网友:
其他供电是否正常,除cpu供电以外的pg相与~~

网友:
all_pwr_good 必须出来  SMC才开启的CPU电压芯片

网友:
苹果三声报警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