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无CPU供电

楼主(2017-02-16):
ga-h61m-ds2无CPU供电,ISL6364 供电开启都有 就是不出CPU供电,怎么又什么通病没有

网友:
芯片坏了也不奇怪,

网友A:
别一上来就想着通病,6系列板子出CPU供电需要SVID信号,涉及到BIOS,全板时钟信号有没有。

网友:
查下CPUpwrgd这个信号

网友:
bios刷了没有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一上来就想着通病,6系列板子出CPU供电需要SVID信号,涉及到BIOS,全板时钟信号有没有。

6系列的板子 听说 一开始产生的cpu供电不需要svid    svid是读取bios后 在来调节电压的 是这样不  天天大神

网友:
看看是不是6364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系列的板子 听说 一开始产生的cpu供电不需要svid    svid是读取bios后 在来调节电压的 是这样不  天天大 ...

回复句容大神,那是电源管理芯片里面的VBOOT自举使能引脚设定成作用状态,因此有了总线供电后就能出CPU预设供电。上了CPU以及时钟出现之后,就回到SVID的步骤上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句容大神,那是电源管理芯片里面的VBOOT自举使能引脚设定成作用状态,因此有了总线供电后就能出CPU预 ...

所以说  不上CPU也会有CPU供电吧   只不过是预设电压  不会调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  不上CPU也会有CPU供电吧   只不过是预设电压  不会调节吧

是的,有这样的情况,通路早期H61便是如此,昂达,七彩虹,梅捷,铭瑄,盈通,双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