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5s 版号LA-A091p无待机不加电

楼主(2017-02-16):
本之前摔着过 之后用了很长时间还开机,然后用着用着开不开了 我拿到之后看到电源头有破损换了之后还是无待机求助..............
求助
联想

网友:
大笼统,怎么回复,看公共点有无19V,待机芯片的条件是否满足,VCC VDD VIN BOOT ON

网友:
再摔一下就好了嘛

网友:
先检查是否有待机3V5V

网友:
电源头已经修复 看看公共点 待机等是否正常

网友:
我有一个 进水的 机器也是 有公共电压 无待机 3 5V